编程器与BIOS刷写软件的差异

楼主(2010-08-29):
本人在刷BIOS过程中,只要能开机,一般都用软件刷写。在刷写时也顺便将原BIOS备份下来,以防万一失败。
可是在实际过程中却发现,用原BIOS备份下来的文件,用刷写软软写入,能正常。但如果用编程器写入,则肯定不行。但如果是从主板官方网站下载来的文件用编程器写入,则没有问题。而用编程器备份的文件,用刷写软件刷入则没有问题。而且的主板,两种方式均可正常使用。
我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能交叉使用?
我用的编程器是willem 3.0版的。主板,我碰到过联想原装机主板,有一行杂牌主板。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编程器不行我遇到过

网友:
有威龙的3.0的编程器么,你说的是软件版本号吧

网友:
是保存的格式不匹配吧,同样是一个BIOS文件,为什么会写进去就不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软件刷的不完整  如现在华硕部分机器去掉电池就有BIOS密码 这个也还能进系统 不管你用软件怎么刷 刷什么版本 这个BIOS密码你都刷不掉  必须取下BIOS用编程器刷才行
   有的编程器保存的文件格式不一样 文件大小也不一样 如SmartPRO 编程器备份出来的是HEX文件 容量1M的 它会备份出2M多的文件 文件格式 调入方式都不一样

网友:
备份时文件的格式是可以选择的,只不过不同的编稆器默认的格式不一样

网友:
我搞的少,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下!

网友:
BIOS内部分了几个区域,软件只能对部分区域读写,编程器则不受限制。

网友:
刷BIOS很少。不发表什么意见了。

网友:
昨天刚遇到一个笔记本,HP的8710W
机主说是刷坏的。
我拆下芯片就读,发现读得太慢,就取消了,心想反正也坏了,直接就写吧。
写完了不启动,才发现,芯片读出来的是4M字节,下载的BIN是1M字节。
编程器只把内容刷到了芯片前面。
重新把BIOS BIN调整到4M的尾部,再刷,也不行,宣告失败。
芯片是26DF321, sop-8类型

网友:
有些主板不是要专门的刷新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