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热插拔刷写内存固件。

楼主(2010-08-29):
有时候我们需要刷写坏内存的固件,在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使用热插拔的方法,可以正常刷写。
前提是你的内存固件必须有内容。而且热插拔是有风险的,操作不当损坏和我无关。
方法为:先用好内存让WINDOWS xp正常启动,打开SPDTOOL确认好内存的位置及相关信息,然后关闭SPDTOOL;看清楚要刷写的内存方向、位置,对准主板内存插槽平整、用力均匀的插下去,然后打开SPDTOOL,这时已经可以发现内存信息比刚才多了一条,现在就可以刷写了。

网友(点评):
请问楼主不同品牌,不同容量,的内存也能这刷吗??

网友(点评):
还是 SMART-SPD好

网友:
在编程器已经是大白菜价的时代了,还用这种方法写内存SPD,不可取,强烈反对。

网友(点评):
大白菜价格的编程器级自由修改SPD的各项参吗?严重鄙视你的“强烈反对”。

网友(点评):
大白菜价格的编程器能自由修改SPD的各项参吗?严重鄙视你的“强烈反对”。

网友(点评):
主板+软件 =最好的SPD编程器,方便很多

网友:
进来看看,,,,顶顶。。。

贝贝 -10 胡乱灌水,,,,罚款。。。。

网友:
这种热插拔方法写内存SPD风险很大啊

网友:
熟识就没风险了````一定要用865GV擦写`

网友:
风险都有,关键是你会不会

网友:
做一个转接座、 无风险插拨 不是更好。

网友:
编程器不可以改参数,但可以读出,然后用SPDTOOL改,再用编程器写回,总比热插拔安全吧!再说24系列的编程器很好做的。

网友(点评):
你不觉得这样做很麻烦吗?为什么一分钟这内做完的工作非要花二十分钟去完成呢? 在865GV上,可以直接热插拨的

网友:
做个七条线的刷写器就这么难吗?

网友:
SPDTOOL只能修改下拉菜单里有的选项 没有的一样修改不了

网友:
除非你对SPD的参数很熟,我还遇见过某些内存的SPD修改后还需要校验,否则刷了会不显的,软件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主板+软件 =最好的SPD编程器,方便很多。胆大心细。
这两天我热插了100次左右,死机一次,重启一次,没有损坏。当然这是有风险的,要掌握得当。

网友:
只要用力均匀,也没太大问题

网友:
经常用机器刷,个人觉得稳当点好呵呵

网友:
今常热插刷SPD,熟练了也就没事了.不要热拔.

网友(2010-10-05):
这几次我次了很多次,热插。结果一插就死机了。。鼠标,键盘都不灵了。。郁闷。。
我的板子是杂牌865G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