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X58主板上的内存供电PWM芯片型号

楼主(2010-08-29):
如图BD-AM这个芯片的型号,判断是三通道PWM控制芯片。
主板型号是P6T

网友:
楼主,华硕X58现在也开始修了~这款板子应该还在保吧,直接拿去换

网友:
回LS的兄弟,这个板子是工包,不是行货。

网友:
估计有点难找,你淘宝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RT8800A和RT9605B这组PWM芯片

网友:
支持楼上的,我上次也是华硕的一块主板(G41)芯片组的,无主供电,也是这种芯片,查了好久,才知道是rt8800+rt9605

网友:
你图中板子上 少的应该是个MOS管

网友:
MOS 管短路我拆掉了,谢谢6  楼 7 楼的兄弟,我查下PDF看看脚位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第一排前面两位数就行了  前面两位一样都可以代的

网友:
谢谢LS的兄弟,芯片就是RT9605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