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infast PX6200 TD显卡短路,造成主板也短路保护不开机

楼主(2010-08-29):
一winfast PX6200 TD显卡短路,造成主板也短路保护不开机

请看我图上圈住的那个地方, 请问1 和2那对地短路正常吗 。  1的那个元件所有的脚都对地短。  2那两个无件,白圈住的脚就不短,其它脚都是对地短路的。

请问是不是 1的那个坏了?   1是一个 2168的元件,找不到PDF定义图。   如果坏了能用什么代用?

请高手多多指导!  谢了

网友:
1,2,3是一个MOS管.应该是1击穿了,最好拆下检查,可能电源管理也坏了。

网友:
1,2都是MOS管。
1 应该坏了, 型号再报全一点
2 那个对地阻值不为零的是G极,应该好的。

网友:
谢谢 楼上的两位哥们。   1那个是       2168
                                                             4L1              就是这样, 查这元件根本就查不到。也不知用什么可以代。很多显卡上都没这种元件。

网友:
8SOP的N沟道MOS
和普通的MOS差不多不过功率比较大

可以肯定的说12V肯定有坏的
1如果是12V的线路应该短路,你自己找一下线路

网友:
是1坏了, 拆下来所有角都是通的。  找不到相同元件,也不知可以用什么代了。  问那些电子元件商 发图给他们,都说没有 。

网友:
用IRF7811就可以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