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一个魔石350电源的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0-08-29):
一个新的魔石350电源,插上电后,不按下开机按钮,CPU风扇转动,应该是低速转动(排除主板问题了,因为已经更换N块主板,都是这个现象),这个时候按开机按钮无作用,如果用镊子短接一次绿线后,再接到主板上去后,按开机按钮,可以启动,只要启动后,一切都正常。电源主板上用的IC是"2005B  80229”,求维修思路。多谢

网友:
查一下与494的4脚相连的电路,看看是什么原因使4脚电压这么低?只有4脚低电平,电源才会启动的

网友:
主板的CPU风扇是低速转,但是电源的风扇不转,12V有3.6的输出,5V有0.3V的输出,好像处于微弱的导通状态。绿线电压为0.

网友:
郁闷,芯片是2005B的,你怎么说494的4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你写的电源管理芯片是2005B,这里有这种芯片的相关资料,自己研究一下吧,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921-1-1.html

网友:
谢谢,这个资料我看很多次了,就是没搞明白这个电源的辅助启动是这个IC来控制还是自己有独立的一个启动电路。

网友:
同时这个电源还伴随有滋滋的的声音出现,好像在某一个地方有自激的现象。

网友:
换一下开关管旁边的加速电容(50V**UF)应该就好了!

网友:
换一下开关管旁边的加速电容(50V**UF)应该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2个电容的问题引起的,但是我想知道原因,能介绍一下吗。多谢

网友:
看来这是通病啊,8楼经验真丰富

网友:
回复 缘定三生 的帖子你换的电容是漏电,还是电容值变小了??你测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我是以维修经验来的,理论知识那真的不扎实!以我的经验是电容变质会影响先前设定好的电路组织因而导致故障!我听老师傅说过这两个电容是起加速与启动作用的!比较啰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