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时认硬盘时不认硬盘

楼主(2010-08-29):
此机查得不认硬盘时 硬盘的+5vs才4.4v左右。偏低。查得+5vs是由5v alw 转换成+5vs的。把转换管换了也一样。。测得u27 mos管的g极为6.4v波动。把图中的q26 q28换了也是一样。。既然u27波动。把c227换了没用。测得+12valw有11.8v。。请问大家会是哪问题呢。

且开机时硬盘的+5vs电压有+5vs。    过一会儿就变为4.8v或4.4v了。。

先感谢各位兄弟们。。。。。。。。。。。

网友:
接电的那电感可能变质了,再不行就看复位还不行就干桥吧

网友:
DBM南桥问题很多,通常都是直接干桥

网友:
那就换一下U2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