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DM-S53 水纹

楼主(2010-08-29):
求助 sony SDM-S53显示器 看驱动板是LG代工的 和L1515S差不多
现在出现这样疑问 咨询下各位大大 电源板输出到驱动板 没有12V 只有5V 正常吗 单电源板上有25V的电容 我是菜鸟 大家帮助下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显示器显示 单是 有水波纹

网友:
在线等 哪位大大 教下我啊

网友:
首先,电源板肯定是正常的,5V 供驱动板,12V 给高压,你看一下这款显示器的屏线是扣的,还是针插的,针插的,问题出在驱动板,要是扣的,把扣重新扣一下看好了没有,不好,加焊一下,扣的很容易出现空焊

网友:
扣的 不是针的

网友:
明天上图 大大们指教下 我也是同行 不过修的少 主要是卖

网友:
也就是说 电源板给驱动板供的店 没有 12V 是正常的吧 主要是驱动板 和电源板上 都没有标注

网友:
没有12V和5V 很正常,这俩个电压是由25v在后续电路中转换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