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换个ASUS Z99J 显卡芯片216PVAVA12FG 郁闷呀

楼主(2010-08-29):
今天换个ASUS Z99J 显卡芯片216PVAVA12FG 郁闷呀 从淘宝上发个芯片换上 机子直接不触发
摘掉重新值做上去还是一样。测桥上电容是有的是00 原来的桥也是00
大家说改不改再重新发个桥重新做/
我发的都是新桥
芯片

网友:
拆下来打阻值也是00吗?是不是发过来的桥就是坏的

网友:
貌似没有0欧姆的

网友:
买来时就得先测一下上面的电容有没有很小或0欧的。跟旧板上的桥对比一下。才知道好坏

网友:
通了,,,那显卡芯片是坏的吧

网友:
一定找信誉好的卖家.回来和原芯片对比阻值.我今天发现桥上电容测量没有0也不证明显卡没有问题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把旁边的件弄掉了呀

网友:
不触发了都,是不是短路了哟~~~坏的也是要跳变的呀

网友:
买桥回来就要马上测下短不短路, 也许是你把桥给烤爆了 呵呵

网友:
测组织是0的话,那就是坏的,赶快换吧

网友:
哭吧……放上去没测下?焊好也没测测?
是焊短的,还是芯片短的,还是烧了,自己没底?
一般是么有0欧姆的

网友:
到固定的地方买 保险点

网友:
按不触发的时序来修啊

网友:
记得这样的芯片好像没有0欧的,只有965GM的芯片有0欧

网友:
再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烤爆的可能性很大,这破芯片不结实

网友:
不要发新的,要保上机的!

网友:
我用的三温区的 上部温度比较低的 卡没修好 不能再修了 哎 再修旧赔钱了 给客户换卡了 这个破卡 我做了5次 哎

网友:
桥上面的电容阻值再小也不会是0的啊 楼主是不是烤熟了啊

网友:
很多芯片买回来先测一下内阻,一般如果有0欧的可能是坏件(英特965PM北桥有两个电容为0欧正常,其它目前尚未发现)坏件的话一般不上机,可以退换.
另外BGA之前,广州这边很空气湿度大,有烤箱最好烤一下.没有的话以用BGA焊台跑个时间长点的预热曲线烤一下芯片.

网友:
也有可能是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