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板子跑D1

楼主(2010-08-29):
一个技嘉845板子,原来是电容鼓包,开机无反应,更换过电容后,一路跑到D1,怎么也不动了,小弟菜鸟级才疏学浅很是无奈,向各位大侠求教,下一步该怎么办%……

网友:
CPU 内存 一般挡英文码 查CPU 内存方面 乱码不算

网友:
不知道LZ说的一路跑到D1,这一路上都跑了哪些码啊

网友:
00………C0………C1………C3………C0……C1………C3-------D1  应该是这样的,C0到C3跑了两遍最后停在D1,明天再研究研究看看

网友:
BIOS,北桥加焊, 当然确保内存工作条件:供电, 参考,系统总线电压、对地值都正常呀

网友:
什么都正常了,刷一下BIOS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描述不是很清楚,各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没问题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