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忙看看华硕wl-320g功放的型号

楼主(2010-08-29):
请帮忙看看这个功放的型号  芯片上标示的是芯片代码不是型号吧

网友:
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  请大侠们帮忙
有无华硕售后的朋友啊           帮忙搞上几片

网友:
你那个图纸上应该有吧   你可以去淘宝上找啊 呵呵 如果淘宝上没有就真没有了

网友:
网络芯片附近的芯片 电源管理?

网友:
查到了 是ap1046  台湾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