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ATX-250PAF带不了负载

楼主(2010-08-29):
手上有3个全汉为惠普OEM的ATX-250PAF电源,短接绿黑线,各组电压输出正常,上主板,风扇只动一下就停了(主板是好的,换了好多块板试)。如果只用主板,上CPU假负载,也可以启动,已经把12V,5V,3.3V的电容全换掉了还是一样。3个电源一模一样的故障。IC用的20脚的3528。

网友:
看看肖特基管是否坏

网友:
虚焊也有可能哦!

网友:
250v330uf电容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