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Pavilion 畅游人 dv2系统装完后不能关机?

楼主(2010-08-29):
原本自带的win7装成xp后发现点击关机不能正常关闭,停留在正在关机上,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该调的都调了,是不是和ios版本有关系?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调整一下这里的设置 ,现在是打勾的就去掉。如果没打勾就勾上试试。所有的USB ROOT HUB都设置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你系统问题

网友:
我想很可能是驱某个驱动的问题,不装驱动试一下。

网友:
还是系统问题,换一个系统试试

网友:
SONY的本常见装XP开着蓝牙不能关机的 可以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结果那个客户拿回去说是放一晚上也没有关闭
我当时还郁闷他怎么不拔电池 ,后来把  Bluetooth SIG 在官网上面更新下就好了

网友:
要不换个版本的系统试一下啊!

网友:
系统或驱动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声卡驱动不对不能关机的,在bios里把声卡之类的设备关闭了再试试。

网友:
我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很少给别人装不怎么长用的系统       一般装的系统能用就行了   你们说呢        向现在的问题只能在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建议换个系统 我遇到过

网友:
什么啊  都是

网友:
之前有过康柏515装系统关机超慢
楼主看看 是不是 不是 不能关机,而是关机慢而已
我那个等5分钟才关啊
结果是系统的问题
换了个版本解决

网友:
严重同意换系统!

网友:
重做过系统吧

网友:
先试着排除软件的问题、要么驱动的问题 、不不行就重新换个XP 版本试试 。再不行、尝试下刷BIOS

网友:
从新安装系统,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把无线局域网卡开关关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