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VD放碟,放有线,图象正常,就是没声音,在线求救````谢谢!

楼主(2010-08-29):
今晚接修一台EVD放碟,放有线,图象正常,就是没声音,据机者反映好象里面冒烟了,用外置喇叭也不行,可能是声卡芯片烧了,可是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哪个是声卡芯片,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有没有人修过这样的问题啊?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这里是主板维修基地,不是家电维修基地!

真不知道现在的人是怎么搞的!

网友:
EVD也拿来了,看来楼主是啥都修啊~

网友:
這個你 順著 音頻線 跑線不就知道 那里是 音效芯片呢。也要跑跑線路嘛。一般不難

网友:
应该是个八脚的芯片烧了

网友:
是不是tda8567什么的一个芯片。。那个就是音效控制芯片

网友:
你可以找找是不是4558运放损坏了,一般是静音三极管损坏的机率大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那个是声卡芯片  就顺着声卡接口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