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不定时关机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08-29):
测开机脚电原才得3.34V 复位也是一样啊  但有跳变0V啊  有时一点就开机  有时要点多两个啦  开不到一会就自动关机啊  IO芯片是W83627EHG 想求这个IO的脚定义图啊 有时用手去摸上电子哪里的开机三极管哪里的一个下拉电阻就能开机的啊  之前测量过一个Q6的一个下拉电阻阻值小了代换后还是一样的问题啊呀!  在想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量一下晶振有没有波形,或看看有没有压差

网友:
这个是83627EHG的资料,你参考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写出内容之后自己先看一下能不能读得通 再发  别让别人看得一头雾水 不然没人帮得了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际上问题就是很简单啊  就是主板什么都正常啊  就是不定时的自动关机啊有时是一分钟有时是几分钟啊  还有时是十几分钟等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问题先处理好散热  然后看一下电源有没有问题  再就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