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GF6800显卡,挡2b无显,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0-08-29):
如题,讯景GF6800 XTREME 显卡,ordering code:pv-t42e-nde3 v1.0
挡2b无显示,更换同型号bios上去试验无果,测得各个信号线对地阻值无异常,供电及复位电压正常,加焊芯片,故障依旧,请教各位解决方案!!!

网友:
我遇到的档2B的都是GPU虚焊造成的!!!

网友:
在没有查出故障点加焊只能对芯片更近一步的损坏

网友:
天哥正解。。我有一次就是。。显卡大花。。我想都没想就上BGA机器里。。然后就没有显示了。。核心挂掉了

网友(点评):
怎么上BGA核心还会挂的呢?显卡刚开始搞的时候头两块显卡每块都让我上台好多次,结果还是让我修好了的嘛

网友:
可能是核心空焊~~~

网友:
2B   刷 下BIOS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题,讯景GF6800 XTREME 显卡,ordering code:pv-t42e-nde3 v1.0
挡2b无显示,更换同型号bios上去试验无果,测得各个信号线对地阻值无异常,供电及复位电压正常,加焊芯片,故障依旧,请教各位解决方案!!!

上面说的很清楚了,已经查过了

网友:
你会不在焊接时,掉了个小原件什么的。电容什么的。不影响你测量阻值。我有次就黏在铝蒲上面。没注意找好久的问题。在做其它BGA时想用旧铝蒲 时才发现。

网友:
能查的地方你都查了
现在只能换掉主芯片

网友(点评):
核心挂了,还有换的必要吗?修个显卡的钱还不足买个核心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