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N61GT图纸

楼主(2010-08-29):
昂达N61GT  AM2   vtt电压0.93v  不知道为什么测量CPU供电下管3只管子G极没控制电压还有只管子G极是10.8V 上管的G极跟S极电压都为1.02V很奇怪 CPU供电芯片是IS6566 ENLL3.3v REF 0V 没有VID  不知道VTT0.93V 对不对 上假负载测量  时钟0.03v  PG1.6v  CPU复位1.6v  核心供电为1.02V  不能跑码 VDDA 2.5V 座子用带灯侧过没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昂达的图纸还真没见过  这个板的通病是北桥旁边的9202特别容易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这块主板,我的是各项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压桥也没什么反应,怀疑是不是BIOS坏了啊!!

网友:
先换个6566再说

网友:
w我有个这个主板PCI-E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