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屏你到底怎么了?

楼主(2010-08-29):
程序刷了,一直是这样的。如果是灯管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间距。屏是HT190WG1-100接下来看图

网友:
屏一开始是红的     红通通的   我擦原来不曾见过,现在有机会见过了  找不到问题     屏线换三条还是这样的   驱动板换两个    会不会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现在手上没有其它屏   不然可以看看是哪的问题,接下来大家各抒已见吧

网友:
程序也刷的是相对应的    就是解觉不了    到底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是显示器的问题?我看象显卡问题

网友:
你刷100个程序,换1000个高压板,10000个驱动板,都不会好,那是屏的问题
1屏主芯片
2屏PFC软线体

网友:
像图2这样的红,和灯管高压条已经没有关系了.再换个屏排除掉显卡故障.就只与驱动板和屏有关系了.换个液晶面板试试看,这个屏不难找的.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的rgb信号线检测过没有啊

网友:
你换个屏线试试啊

网友:
那试试吧
   我去买新的屏线

网友:
现代的可能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屏问题,用通用板测试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嗯,找个通用板试试,要不真不好确定了。

网友:
这本身就是通用驱动板在点屏,原来的电源板   和驱动板被雷打的黑漆一片   面目全非了

网友:
现在正在等屏线, 我们买液晶上的配件都麻烦不容易到手。到现在还在等待中,明天晚上东西才到    ,如果问题解决我上线更进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肯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显示无信号菜单的时候是否正常?
1,如果显示无信号菜单时是正常的话那就是屏线跟程序,以及VGA线、显卡的问题。
2,如果显示无信号菜单也不正常,那么就可能是屏跟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无显示的菜单是正常的    图片上不是有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坏怎么会出现全屏红色?
VGA线坏差不多。
说过了,你换个通用板再试下。

网友:
我已经换5块通用板了

网友:
雷击的?应该是屏板的芯片的事了..虽然没遇到你这样情况..但是白屏的有好几个了..都是雷击的....屏主芯片和稳压管热得不能摸..

网友:
我朋友有一个联想的屏,他的问题也是屏电路板上一个最大的芯片发热,驱动板上最大的芯片也发热,然后有很多横条纹,不停的抖动,这个是不是要换屏电路芯片和驱动板?

网友:
遇到屏是先发红而后慢慢变正常,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已经弄了好几天了,屏线新买的! 结果还是一样的     接着救程序    AOC    上他们的原装板色彩鲜艳    看来还是程序的不对    求AOC    912SW+型号的程序

网友:
菜单正常说明屏没问题,屏线造成偏色还真没见过呢,屏线一般只会黑屏、白屏、花屏。LZ换了5块通用板了,问题都没解决那说明和驱动板的硬件没关系。所以只能是软件的关系了。

网友:
不想说! 老子把屏放这  结果不懂的人  看我点屏的过程   不懂还有什么单6位单8位双6双8之类的屏线   给老子  插了    结果坏了两个电容   你说你不懂摸我的干什么呀
那不是让我赔人家液晶!

网友:
你一个不懂又没有指导,插进去我就得买单

网友:
什么都换过了,就应该是屏本身的原因了

网友:
屏坏了,试换换主芯片或稳压管

网友:
液晶屏本身故障,造成的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