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修过FX3700 显卡芯片型号是G92-875-A2,能和哪号代 ...
大家谁修过FX3700 显卡芯片型号是G92-875-A2,能和哪号代换呀?

楼主(2010-08-29):
大家谁修过FX3700 显卡芯片型号是G92-875-A2,能和哪个型号代换呀?郁闷淘宝没有G92-875-A2,我测量桥上的电容都不短路的,把显卡做回去,边上电容就0了.原来是花屏现在黑屏了.郁闷.大家说这桥真的挂了吗?
芯片
显卡
黑屏

网友:
补充这个是高端货.是专业做图.查了下淘宝5000多..淘宝问听说能和G92-720-A2代替,不知道哪个工程师能说下真的能代换吗?含泪跪求了

网友:
摘下来量电容不短路 装上去短路还是没做好 .锡球儿距离小 做的时候小心点啊

网友:
谁能告诉我G92-875-A2和哪个芯片能代换呀?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我在板子的锡点选择连接电容的点都有阻值..在芯片锡点上找了个地,然后选择两样的点量对地短路了,但芯片上面那些电容都没有短路,哪个高手告诉我下.是不是芯片挂了

网友:
发热量和以前比有变化吗?

网友:
没有,无铅的板我植有铅的珠.用的是无铅的温度曲线

网友:
没有人修过这样高端显卡吗?自己顶一个.希望哪个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