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风扇自动转,无显示

楼主(2010-08-29):
今天收了个二手的机子845的ESC代工联想板子,系统做完后在拷机,然后就去忙别的了,等回来的时候发现黑屏,但风扇再转,于是断电重新插,一插风扇就自动转机子也不 亮,觉得奇怪明明刚才用了2个小时好好的,正在郁 闷中的时候旁边店的人跑过来说,他刚才在我的机子上试了个电源发现一插就转,机子也不亮,估计是他的破电源把主板那烧了引起南桥或者io自动触发,我是新手不知从何检查,往高手指导下

网友:
这个估计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居多
仔细跑开机电路吧

网友:
检查IO芯片

网友:
IO挂了,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查下开机电路  不行就换个io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 关了不机的  先测开关针电压有没有正常   电压正常跑绿线与谁相连换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