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715S不亮

楼主(2010-08-29):
今天接到一台返修的HP6715S,CPU是AMD SMS3500  ,集成显卡ATI的,原来的问题是开关键接触不好,修好10后返修,现在是开关键正常,待机正常,开机后风扇一直转,各种电压正常,就是不显示,怀疑是CPU的问题,经检测CPU是好的,怀疑北桥的问题,今天加了一下还是不亮,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教各位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开机电流是多少,供电电压多少,说清楚才能提供思路

网友:
查一下时钟和复位嘛!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就加焊一下南桥。不行就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