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PL-X跑38

楼主(2010-08-30):
客户一块华硕P5GPL-X的主板 跑38是何原因~ 刷好、过BIOS~

网友:
是开机就38 还是?    38应该就是正常的了啊

网友:
38应该亮机了,是不是挡在某个位置死机

网友:
之前跑过什么代码,一起说一下,各供电都确定没问题吗?

网友:
当LOGO  38代码一般是外设上可以考虑先把声卡拆掉,如果拆掉声卡还不过检查USB电路有没有问题包括电压和USB +-信号,如果USB电路部分没问题就换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跑了一段路了 能显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外置设备我都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路供电没什么问题 就是停在了一个画面就下不去了
   我只记得那个画面最下面是提示按TAB。。。的画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会挡38 今天又来了一块一模一样的同型号的板子
     也是同样症状头都大了

网友:
拆掉外设一个个查

网友:
回复 网友E:

    集成外设吗

网友:
你看看换内存,试试,内存电路地址线>FFFFh

网友:
加下北桥试试, 小心点 不要杀死了

网友:
这跑38挡LOGO的故障。拆了声卡要不好。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声卡应经拆了 问题依然估计南桥问题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这问题,学到东西了

网友:
查查内存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