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0-08-30):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以前以为南桥迅速发烫都是南桥坏了呢

网友:
多谢分享。不过一般首先就要测供电

网友:
其实南桥发烫这是个老问题了,一般来说,待机下南桥就发烫,那南桥挂的可能性非常大,通电再发烫,多半是周边电路的问题,比如这块板,就差一组1.5V的电压了。
经典之说,经验之谈

网友:
865的主板AGP显卡和内存是北桥管理,北桥发烫首先考虑内存和显卡

网友:
经验之谈,技嘉845GV的板就会缺电压导致南桥发烫的!!!

网友:
以前搞过华硕865主板也是因为这个当时就把它搞定了

网友:
没什1.5伏,南北桥都发烫,这是病证的表现,1.5伏没有是故障所在!楼主的技术好!

网友:
这招我都会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
晕,兜了这么大个圈

网友:
多多发帖。 多长见识

网友:
楼主真是个实力派啊。那一修也太菜了。1.5V没有,等于是南北桥都缺少一组供电,南北桥工作电压不平衡,发烫就很正常了,哈哈

网友:
以前我以为SB巨烫也判定挂了,谢谢LZ分享的经验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条理清晰。

网友:
蒽,少一组供电会导致南桥发烫的。这个也是我们维修的一个经验吖。LZ顶个。

网友:
嗯嗯,值得学习!顶顶,又学到一样。

网友:
呵呵、我以前修過幾片華碩865的。狀況跟你的一樣,1.5V沒起來。

网友:
华擎865GV就这个毛病 显卡插槽旁边两个管子 都换掉就OK

网友:
思路非常好,值得学习。

网友:
看来之前修那个一定是个菜的很的鸟 呵呵。

网友:
支持LZ发出来,让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