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信号不好使什么原因

楼主(2010-08-30):
手机信号不好使什么原因 ,  以前不管在哪里都很好 后来摔了几次后 信号变得进房间里信号没有一点
要出房间才有信号~  是什么东西坏了哦

网友:
手机信号的发射与接受是通过把低频的语音信号等调制到高频的载波里进行远距离发射与接受的,既然有高频振荡电路,就有产生高频振荡的起源,就跟电脑里原理一样,也是通过晶体振荡电路产生高频振荡信号,信号经处理放大后将信息也调制到里面一块发出去的,你的摔了跟顶上一把晶体摔的频率不稳定了,换晶体把

网友:
中频和天线开关虚汗的多 补焊就能好 搞得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x谢谢了

网友:
最好说下手机型号了!如果是摔的,就有可能是把天线摔的接触不良了,或是软件出现问题,前者需要开机,后者刷下软件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同感,机子没摔就是在裤兜里装着,就不行了,上些日子换了个件,不行还是

网友:
现在的手机有的质量不咋地,有的天线就是一张锡纸,挤了或者是摔了就会信号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懒得去修了 直接换了算了

网友:
信号不好,很麻烦啊。。。要是有条件还是自己动手修一下,也算是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