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型号谁发出的

楼主(2010-08-30):
最近修打雷修一批显示器.  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 就是控制信号谁发出的  有时间换电源板的5V稳压 可以正常 ,莫非是电源板发出的? 是那个电压经过那个芯片转换的  还是 怎么产生的 麻烦版主给讲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控制信号 ?

网友:
就是那个 按开关键 E/A 出的那个3V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由驱动板发出的,  开关按键按下后,电压由高至低跳变, 驱动控制芯片接到跳变信号后发出一个高电位(一般都是高电位3V~5V)的开启信号给高压控制IC,高压控制IC接到高电位信号后导通开关管..   你说的换5V稳压后正常应该是电源稳压IC烧坏以至驱动板不工作吧.

网友:
按键通过驱动板发出控制信号给高压板控制灯管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