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 A20m笔记本无法识别硬盘

楼主(2010-08-30):
向各位老师请教,朋友拿来一台IBM A20m笔记本,毛病是使用中突然无法识别硬盘,我把此机器里的硬盘放到台式机里测试,装系统装软件使用都没有问题,我又把另外一台IBM笔记本里的硬盘装到此机器上能识别并能使用,后又买了一块日立60G硬盘装到此机器上还是无法识别,关键是在把原来能识别的那块硬盘装进此机器后也无法识别啦,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什么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另外一个问题,此机器的BIOS版本是 IWET59WW(1.13)日期是12/21/1999 请教这种机器还有新的BIOS版本吗?

网友:
老机器 能认识60g的硬盘吗

网友:
估计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查硬盘接口和南桥

网友:
用一个小一点的硬盘看看能不能认到。

网友:
我有一次修到一台就是硬盘复位脚上线路接触不好,硬盘一下有一下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