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dell 600m 声音怪问题?

楼主(2010-08-30):
是这样的
笔记本
有是有声音!就是不能静音了!也不能调音量了!在播放器中调音量管用,就是在右下角的小喇叭怎么调音量都无效,调成静音还是有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求帮助!
笔记本

网友:
系统能确定正常吗

网友:
重新做一下系统吧 可能中毒了

网友:
先从官网下一个驱动,试一下,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重新装声卡驱动,不好重装系统,最后再查硬件

网友:
驱动问题,别用驱动精灵,去官网下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驱动和系统我重装了3边了!我以前也是装这个萝卜8.8的很好用!叫我修笔记本的朋友看了看说是公放坏了!反正也不是太碍事,就这样用着吧!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