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笔记本键盘故障

楼主(2010-08-30):
方正R350笔记本有3个按键按上去没有反应,是键盘芯片的问题还是键盘本身的问题,望各位老师指点下维修思路

网友:
没人能告诉你确切的答案,先易后难。
代换键盘试试、再修板子。

网友:
基本上是键盘的问题 换个试试

网友:
遇到过键盘坏了

网友:
还是先找个键盘试一下吧

网友:
先找个一样的键盘试一下吧

网友:
像你这种的情况应该是键盘坏了,但也不排除排线没有接触好!

网友:
连接处用酒精洗刷刷。。。

网友:
90%键盘坏了.换一 个吧.代用新的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