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4开机显示FF立马断电寻维修思路。

楼主(2010-08-30):
V星845PE主板开机的时候诊断卡显示FF立马断电,短接绿色接地强制加电,诊断卡不显示不跑 码,CPU不工作,应该查电源控制器还是三极管

网友:
可先查下CPU供电部分

网友:
顶上楼的吧
先查下CPU供电 尝试不插小四P 看是否点亮
查下VID EN吧 你这样很笼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电之后看一下还能不能开  如果不能开板上供电有短路  如果能开还是一样  板上有供电没出来而保护了  可以强制开机看是什么电压 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