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楼主(2010-08-30):
昨天修好一台IBM T42 的机器来的时候是开机 但是不亮机  电流跳到  0.72  插上诊断卡 不跑马   初步判断是不跑cpu  开始慢慢查  看看有没有什么短路引起的  之前搞过一个 显卡小短 不跑cpu  我以为这个也是所以重点查  结果没什么大的发现 呵呵   测5V的对地阻值的时候感觉不正常  开始烧5V的电感  结果电流正常 呵呵  开始检查南桥  检查发出的信号 感觉也 正常 开始检查 cpu工作条件  pg 复位  时钟都正常  凭直觉 做了北桥 北桥是蜂胶的  没办法只得把他摘下来重做了  重做亮机 呵呵

网友:
  跟着直觉走 能修好机器 恭喜你

网友:
我感觉触发后不跑U大部分都是NB有问题

网友:
楼主修机很灵活,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