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 gj17l3 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正常屏幕不会显示

楼主(2010-08-30):
联想lxh gj17l3 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正常屏幕不会显示,换了高压板一体版试了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2011-04-01):
高压板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测下灯馆吧

网友:
检查一下灯管

网友(2011-10-13):
检查  灯管  电源一体板 开关 驱动板  还有屏   一个一个测试!

网友:
220V转换出的直流电压正常吗?电容的可能行比较大哦

网友(2012-06-11):
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里的5V电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