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620主板,I945芯片,上U跑码2秒后断电。

楼主(2010-08-30):
    单位的一块DELL GX620主板,I945芯片,不能触发,检查3.3V待机只有零点几,仔细观察发现网卡芯片附近有些发黄,疑被雷击,拆下网卡芯片,3.3V正常,可触发,有复位,上假负载测试CPU各项供电正常。上真U有跑码,但两秒后断电。另外发现无论上假负载还是真U,主板触发后,短接Power开关4秒以上无法断电,只能拔掉电源插头断电。断电后再次短接Power开关主板不能触发,但拔掉电源,短接CMOS跳线后,再插上电源插头主板自动上电。请前辈指教这到底是什么故障,改如何下手。

网友:
电池座子仔细看下
拔掉小四P尝试还是否掉电
否则沿线跑下触发线路吧

网友:
会不会要上回一个好 的网卡上去呢?

网友:
可能跟南桥有点关系

网友:
测一下绿线到IO  和PS-ON到IO的线路

网友:
过没过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跑码了2秒掉电  那么一般是正常  如果掉电后不自动开机  那么你点一下开关开机

网友:
CPU风扇插上去没有 有的品牌机没插风扇就会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I/O吧

网友:
检查一下触发电路,如果没有问题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