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盘量产

楼主(2010-08-30):
我把带系统ISO镜像文件量产U盘后,为什么按1(或A)不能直接安装, 就运行不了GHOST
我试过的系统有 雨林木风 Ghost XP SP3 电脑装机版 YN9.9 深度9.0 电脑公司Ghost Win7旗舰正式版
郁闷死, 在线等
iso镜像
win7

网友:
你那是什么u盘 先下个芯片精灵 查下什么芯片的 之后 下这个软件 有些u盘的量产软件可以写入ISO文件 有的 不能写任何文件 只能格式化u盘

网友:
有的u盘不支持usb-cd的,能从dos里启动Ghos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