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 VT6103是什么作用的芯片,管什么的?

楼主(2010-08-30):
三帝老主板,北桥VIA P4X266E,南桥VIA VT8235,CPU intel478,I/O iTE IT8705F,
拿来一看,CPU供电的6个大电容全部鼓包,立马换掉,以为好了,上U、上条子、上显卡,开机:
电源开始工作,输出电压都有,CPU风扇转到,内存供电正常,显卡供电正常,南桥供电正常,北桥上有1.3/2.5/3.3,但还有好几个电容上没电压,CPU电压当然没有,12V已经供到上管的D极,可以用开机键开关机
没办法,摸一下,发现AGP插槽左边的一个芯片发烫,VIA VT6103,我是菜鸟,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管什么的,后来断电后再测,只要一加电,不按开机键,VT6103照样发烫,
这个芯片旁边还有个25M的晶振,现在请高手告诉我,这个VIA VT6103是什么作用的芯片,管什么的,北桥上的一部分电压没出来是否和它有关,CPU电压是否是最后才出来的,是不是北桥供电正常了,CPU供电才可能正常

网友:
上个图,大家好帮你!VIA VT6103是网卡吧!

网友:
看下板子有没1394接口。如果有的话那这个芯片就是1394芯片,特容易坏。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网卡了,这两者损坏机率很高

网友:
是网卡,前两天还拆了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卡芯片

网友:
我菜鸟,不会上图
VT6103应该是网卡芯片,我把它吹下来了,继续搞
CPU供电管理芯片是HIP6302+HIP6602,按下开机键后,HIP6302的5个CPU电压识别脚VID0至VID4都是3.3V,也就是逻辑“1”,查VID与VCPU对照表,5个脚都是“1”时,为关闭输出,郁闷!
手上没有这种老的供电管理芯片,就将VID4与地连起来,加电开机后,测VCPU为1.44V,查对照表得知VID为11110时,VCPU应为1.47V,基本正常。说明MOS管、电感、电容都是好的,而且强行产生出VCPU时,北桥背面的小电容上都有电压,但不会亮机,因为时序不对
现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HIP6302不能识别CPU的VID信号,请高手赐教,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