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电池不充电 电池的好坏

楼主(2010-08-30):
现在又台 MSI S425的机器 电池不充电 黄色的灯闪  充电电压12v时有时无  不知道什么问题  没有一样的电池试  所以我就把直流稳压电源 调成12v 直接把正负极接到电池 上 看看是否有充电电流 结果没有  我想要是电池是好的话 就应该有充电电流的吧 要是电池是坏的 就没有充电电流吧  我没有电池试  所以请各位指点 我的这个方法对不对

网友:
在系统里能认电池吗?

网友:
还是看电流吧。你可以先量电池电压,看有多高。

网友:
应该不行吧 我也试过不行 因为电池里有个芯片 检测脚 需要检测电压才能充电...

网友:
你说的我以前有试过别的机子。一般都是可以的。。。

网友:
哦 系统里面是可以认到电池的  就是不显示充电  电池没有电压  插到主板上测电池接口那里是
0.4几的电压  单测电池没有一点电压

网友:
单测电池没电压肯定不对了.电池上没电压电池没用了.

网友:
电池老化了。这电池寿命多长了啊

网友:
那具体的办法 是怎么判断是电池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