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A 电源 VIN的产生的原理分析

楼主(2010-08-30):
先贴个图吧,VIN没有,,19V经过二个电感 到,三个三极管后没有了,,求这块电路的运作过程,,广达CW4的图

网友:
后级有短路,把19V电压拉低了

网友:
你为什么不去请教傅哥呢

网友:
问过了,不是很理想,我直接拉个19V到 VA  电压正常3    5V出来了(但机器是不上电的)    我断开一个二极管短接出现大电流  。郁闷的是 VA1分二路经过,PD7与PR215全没了 ,量了全是好的。我换了个8724没用,

网友:
你那个圈里的是3个二极管呀。。。。

网友:
对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VA1有,,,VA确产生不了,断开电阻PR18  VA19V产生,

网友(点评):
这说明 PR18 后有短路。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很简单的,VIN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基本上没问题二极档 494    直接拉个19V到VA     VIN产生了,,  哪我郁闷的是 我取下8724   10PIN   2V多正常产生,而1PIN  19V就是不过去, PD7 我换了4个    电容取下了,,,有鬼了,,,,,,,阻值正常

网友:
基本上没问题二极档 494
-----------------------------------
要么测量问题,要么是软击穿。

而1PIN  19V就是不过去, PD7 我换了4个    电容取下了,,,有鬼了,,,,,,,阻值正常
-----------------------------------
1PIN 到 PD7是否有断线,否则不可能。

断开电阻PR18  VA 有19V产生
----------------------------------------
说明PR18 后续电路有短路,从上面的分析可能是软击穿。

网友:
犯了维修最低级的错误,,好想找个洞钻进去,,不是断线,不是D装反,,说出来大家肚子都笑的疼            不说了,,

网友:
不会吧,D装反了?

网友:
呵呵  很正常 我以前经常把IC都装反了 有一次 一口气换了3块 全装反了 呵呵

网友:
LZ不是说了不是D装反吗?LZ出来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好让大家以后注意点啊

网友:
怎么说了半天都不说明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没焊接好哦

网友:
估计是拆错件了吧?!

网友(2010-10-05):
楼主为何就是不说下啊?马有失蹄,人有失手啊!人无完人孰能无过啊!就和大家分享下吧

网友:
天哪   还有这种事  晚上喝多了吧

网友:
是装错料了吗,LZ告诉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