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

楼主(2010-08-30):
高手救命!脾气好的时候就正常!脾气不好的时候黑屏啊!在线等待高人!系统换几十次了!
黑屏

网友A:
集成显卡的!

网友:
可能是硬件问题,送修吧。

网友(2010-10-21):
硬件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主板,电源,显卡以及温度都可能出现突然黑屏。建议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