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75232损坏导致内存不过是什么原因呢?谁给分析一下啊 ...
GD75232损坏导致内存不过是什么原因呢?谁给分析一下啊!

楼主(2010-08-30):
就是这个小芯片,导致2块主板开机后停留在检测内存的代码,D1或C2;一开始我以为内存供电问题,检查无问题,换了N根条子也是这样,内存槽子被酒精刷了几十次,里边的 触针也没问题,打对地阻值都没问题。后来手摸各个元件,最终发现这个很热,说明一下,当时摸附近的声卡,网卡也有点热,差点将声卡杀了!后来拆掉这个GD75232后,就能过内存亮机了。一块主板是华硕P5QL PRO,另一块是杂牌G31。先附上GD75232的PDF,望高手解释下为啥它损坏了,会导致内存不过呢?
华硕

网友:
首先你应该知道75232这个串口芯片是由IO负责的,而IO又负责很多参考电压的信号,应该是由于75232内部短路发热 发给IO错误的信号导致IO工作不正常,IO工作不正常发出错误的参考信号导致不正常 也有可能是由于IO发出错误的信号导致BIOS进行数据寻址时出错造成的。

网友:
洪泽蓝快
的帖子
串口坏会影响IO IO不正常会影响南桥

网友:
拆了它不碍事儿吧,?

网友:
这是串口管理芯片,拆了后COM口不能用,不过大部分主板都用不着

网友:
75232很多板子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