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53显示器 泛白 屏幕闪烁求助

楼主(2010-08-30):
具体的我上图   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
有可能是VGL电压高(这个电压是负压,绝对值越低为高),一般这个电压为-6到-7V,或者后级电路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上有两个稳压块,应该是 1117   吧,一个输出是3.3V ,一个输出是 1.8V或 2.5V,你把后一个换一下试试

网友:
搞定了  去修显示器朋友哪儿    接通用版 屏幕没问题   我说  是不是驱动板接屏幕线问题
修显示器的小伙  也说  我挨个给你掐下   再接上   就好了e

以后 有这样问题的  首先怀疑是不是是屏线问题

网友:
LG代工的吗     牛X      刚好我手上也有台差不多现象的机      我也去摸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