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硕电源短接不工作

楼主(2010-08-30):
达硕电源短接不工作,,紫线有5.15V ,绿线也有5.12V,,,当我短接绿线和黑线时,灰线的电压还是0V
而绿线上的电压已经变低..这是什么问题啊.. 这时电源的风扇也是不转的.
经过跑电路得到,,芯片2005B 第二脚经过四个电阻连接在灰线上。。第11脚经过几个电阻到绿线,芯片脚上是0.47V...在电阻另端是0V。
还有问题就是,,原先电源上有个电容估包,原先是2200UF/10V 的 手上没有,换的是220UF/16V的..这应当没问题吧?
本人没修过电源..各位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芯片2005B 烧了 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2200UF/10V 换220UF/16V,你也太有才了,差这么多也能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少打了个0  是2200UF/16V

网友:
有电压输出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电源原行是好的,,就是用绿线短接了黑线出现问题的,,看来短接黑线和绿线对电源是有损伤的..

网友:
短接绿黑线是没问题的对电源没什么伤害的  主板上开机是也是通过三极管把绿线短接到地的好好检查一下开关管

网友:
先把2005B换了吧看看

网友:
闷啊..今天芯片到了.换掉了,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