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CRT 17690SD(IV)显示器开机“塔 塔”响?

楼主(2010-08-30):
一台HPC17CRT  17690SD(IV)显示器,开机之后继电器不断“塔塔”响。拆机查看行管Q404(J6810),经过拆下来测试正常。接着查看二次电源管Q402(IRF634B),测试没发现问题。接着查看二次电源逆程电容C431正常。试试断开行管基极,接假负载,开机发现不保护了。测试电源+B电压53V,查了很多地方都没发现问题了。由于没电路图,思路不明确,不知道如何修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换FBT。

网友:
嗯,现在已经确定是FBT坏了。但是拆下了看发现型号看不清楚了。不知道什么型号了。哪位知道的告诉一下我啊。共13脚,包括3个成排的。10个围圈的。

网友:
到底谁知道这个显示器的高压包的型号啊?这个坏的高压包上面的纸条已经那个被氧化了。模糊了。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