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联想E390的,帮忙看显卡供电是1V还是0.66V.

楼主(2010-08-30):
接机时故障是一长两短报警,直接加焊显卡,NG。换显卡,还是NG。飞线诊断卡跑过十几个码后档在D2。手头有联想E390的,帮忙看显卡供电是1V还是0.66V。我问题板显卡是M52,供电只有0。66V,图纸标示是1V。

网友:
飞线,诊断卡跑过十几个代码后档在D2,大家帮忙看看啊。这个显卡供电0。6几V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档在D2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应该是1.几V才算正常吧

网友:
图纸都标了,应该是1V吧

网友:
显卡供电明显不正常,先把供电修出来吧

网友:
FAN5234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FAN5234已经换过了,分压电阻阻值也正常,无开路。

网友:
有该机的朋友,麻烦帮忙看一下,多谢了。

网友:
你检查下反馈电路。 应该是他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反馈电路查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显卡供电应该是 1、05V 。反馈没问题? 那就查下无边说的那芯片去查一下吧。

网友:
显卡供电应该在1-1.1v

网友:
我所知的笔记本电路中 没有0.6v的电压

网友:
把显卡拆掉后,上电,显卡供电在0.55v-1.4V之间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这样伦回变化。这机客户昨天说了,中秋前给修好就行了,修不好就换板。时间比较足,还是想把他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