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0PSL老重起

楼主(2010-08-30):
新购一块S5000PSL服务器主板,装了2003服务器系统,没进系统老重起!不知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设置没搞好,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可能是哪个设备的驱动没装对。

网友:
安装时要全不安驱动!这样就好了,装好2003后,再装主板上网卡等驱动,这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