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爆炸现场

楼主(2010-08-30):
这个电容属于质量非常低劣的电容标称是16v 2200微法。看到上图没有,旁边的那个就是弹壳,说它是弹壳一点都不过分。当时它却飞上了天。把天花板顶了个小坑。同行们,以后买电容一定要注意啊。换电容后在通电时候一定要远离。不然你就成了排雷工兵了。哈哈。

我电容极性没接反

网友(点评):
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点评):
看来是电容标反极性哟

网友(点评):
电容性能不良了!!!

网友(点评):
以前我在广州写过100个这样的电容:装上去,不是爆破,而是过几分钟就鼓起来了。换了十来个,都是这样的,又全部退货了。搞的我在客户面前好丢脸哦!

网友(点评):
以前我在广州写过100个6.3V 1000UF的电容:装上去,不是爆破,而是过几分钟就鼓起来了。换了十来个,都是这样的,又全部退货了。搞的我在客户面前好丢脸哦!

网友(点评):
买电容的时候除了考虑容量和耐压以及低esr外,还有一个需要更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电容的生产日期。。。因为电容和食品一样也有个保质期的问题。。。存放时间久的电容再重新使用的时候需要老练和激活。。。

网友:
很艺术,很潇洒

网友:
这么严重?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真是帅呆了

网友:
楼主肯定是装反了,呵呵。不然就代换的比原值小。

网友:
说说原因吧.....应该是反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主板啊,看起来好山寨。。。。。。。。。。。。。

网友:
你这爆炸了的电容一定是自己换上的,而且你还换错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容劣质,机箱的电源是劣质的!

网友:
可惜是电影版的。

网友:
一看就是英特尔原装主板!不过怎么会爆电容?奇怪了

网友(点评):
兄台什么眼神啊 这个板子是“INTEL 原装”板??!!

网友:
这样肯定是反了

网友:
第一次欣赏的飘过!

网友:
我上次焊反电容通电最多只是听到一声响,跟缏炮一样,呵呵。。

网友:
电容爆炸不会这么有艺术感吧?

网友:
代换的电容肯定是耐压小了不然不会成这样。而且小的很。

网友:
是维修时换反了极性吧

网友:
小KS,上次有个还把我炸飞了

网友(点评):
估计10000UF的才能炸飞你。。

网友:
右边第三个电容爆得很奇怪,是不是它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容质量太垃圾了。。哈哈。。。

网友:
呵呵,这声音肯定没有400V 大滤波电容装反了的响,我曾经犯过~~

网友(点评):
好样的,如果客户在场话你应该怎样解释呢?

网友:
应该是换的电容 耐压小了或极性反了,一定是人工爆破,天然的没这么严重,最多是鼓包漏液

网友:
你这相机也太差了吧。。。。。。。。。。。。

网友:
感觉是质量问题啊。需要引起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这句话 。对得起的你的头像。

网友:
这块主板估计是废了,电解液很难清理干净

网友:
这主板不好,我也见过爆的

网友:
暂时还没炸过,喷烟就试过了,那是电容被压坏了导致的。

网友:
呀~ 你还好  我上次给跟别人聊天去了 没注意把电源上400v电容装反爆了
当时人都是懵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

网友:
板子还能用吗?没毁了?

网友:
换电容时,极性装反,然后焊上,粗心大意没有检查,再通电,结果就这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是专门装反了 开机试验的吧

网友:
  这个电容属于质量非常低劣的电容标称是16v 2200微法。看到第3张图片没有,旁边的那个就是弹壳,说它是弹壳一点都不过分。当时它却飞上了天。把天花板顶了个小坑。同行们,以后买电容一定要注意啊。换电容后在通电时候一定要远离。不然你就成了排雷工兵了。哈哈。

网友:
肯定是你装反了  不然不会爆成这样。

网友:
有爆成这样的吗  还真没见过  稀奇

网友:
想到这里都怕了,那电容都爆得太有艺术了

网友:
怎么这个电容好象穿了衣裳啊,

网友:
联一串不是可以做鞭炮了

网友:
这个板是不是顶星84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