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08-30):
该测那些测试点
测完才能判断南桥坏

网友:
先测供电-时钟—复位 最后不行刷BIOS

网友:
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还有PCI、IDE、都可以,

网友:
开机脚有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数据线短路   待机南桥发烫   PCI数据IDE数据线对地短路  南桥都为坏

网友:
开机针脚有没有电压 再跑跑开机电路

网友:
usb对地阻值 pci对地阻值 ide对地阻值

网友:
先测试开机电压    再查南桥晶振    再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