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U800-X不复位

楼主(2010-08-30):
各项电压正常 IO是83697HF 换了也不好使

网友:
这个IO不参与复位的各项核心电压正常不。时钟,PG正常后在查复位电路,

网友:
这个IO没开机功能,它也不参与复位,不用换它先,

无复位首先查供电时钟是否正常,摸摸压压一下主板各处。

网友:
重点查下内存时钟引脚有无电压,还有BIOS时钟引脚。然后看看pciA15脚有无3.3电压,IDE一脚有无5V电压,还有显卡接口的复位脚有无电压,然后考虑北桥

网友:
查3VSB对地阻值,这板子还有一个通病就是显卡和桥的供电的两个MOS易软击穿
9918H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复位   供电正常  查时钟  时钟 正常查PG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弟问一下,我刚学有很多东西还不懂,请问一下 什么PG SB到底是什么啊 咋理解啊。 怎么测啊。 谢谢

网友:
SB就是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K8U800-X,貌似是上754的U,ULI的单桥。确定各供电正常?PG?时钟?用的是ADP3166或3186的电源管理吗?如果前面的情况排除了,可以试更换个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先供电,再时钟,然后复位,一步一步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我说的是P4U800 你好象没看清啊 哥哥 不过谢谢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都是供电问题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