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点不亮诊断卡都是在C1这里来回闪

楼主(2010-08-30):
七彩虹,CPU南北桥内存电压正常,晶振也起振,但就是点不亮。诊断卡都是在C1这里来回闪都不过。连C0都没有,内存CPU都换过了还是不得,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CPU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后,刷下BIOS,如果是一上电就是C1那就是不跑U。压下座子南北桥,如果不是不过内存。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CPU和内存条

网友:
独立显卡吗。我前天客户有个机子。开机C1  --45   又在C1又回跑不显示。换了显卡就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上电就是C1,南北桥都压了也没有反应,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独立显卡的,换了还是不得

网友:
I/O也换了。也不得,现在就只剩下刷BIOS。

网友:
先刷BIOS 吧!!!!!!!!!!!

网友(2010-10-25):
是一个BGA芯片的板子还是两个BGA芯片的板子啊,一个芯片的话是BIOS 和BGA芯片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