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就重启

楼主(2010-08-30):
这台机子刚开始是内存报警,拔下重插后还是报警,后来去掉一条内存就好了可以进系统。我走后,客户又将拔下的那根内存插了上去,结果警不报了,就是只要进系统(在xp图标进度条时)就重启,gost完后重启电脑,到了读进度条是又是重启,真不知道是哪的毛病了。我把那根怀疑是坏的内存拔了下来还是故障依旧 下午我拿了一根好的内存插上试了试,刚开始插到一个槽时报警,换到另一个槽不报警,倒腾了一阵后,两个槽都不报警了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台机子是联想品牌机,开机后停到联想的画面就不动了。拿掉cpu风扇,摸了摸cpu发现一点温度都没有,怀疑cpu无供电 我真服了这块板子了 昨天还能读出主机的一些硬件信息,隔了一天,cpu就无供电了 ,盖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做系统呗。再不你用一条内存试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看会不会

网友:
在重启的时候你可以摸摸cpu散热片烫不烫,如果不烫你可以测测硬盘试试!你说的问题不是很明显!

网友:
我遇到过  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
主板的内存供电查一下。

网友:
检查散热 换电源 CMOS放电,硬盘整体格式化,从简单的做起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p  e  若是能说明基本上不是主板的问题    就是系统的问题    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一下内存供电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  插上内存  用内存检测软件测一下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拖一下核心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