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U盘永远不中毒 (简单又好用!)

楼主(2010-08-30):
最近看到好多同学的U盘都有毒,个人有个绝好的方法让你的U盘永远不中毒。希望对大家有好处。方法如下:
在你的U盘中建个文件夹,命名为autorun.inf,里面什么都不放。如果你的U盘无法完成重命名,这说明你的U盘已中毒,这时,个人建议你先备份重要文件,再格式化。
原理是:大多数病毒是先建立autorun.inf再键入内容,病毒在进入C盘时就是通过这个文件夹里内部文件来为媒介的,如果事先建一个空的文件夹,大家都知道,一个盘里面不能同时有两个文件名一样。
轻轻松松防U盘病毒!

网友:
好方法  简单  实用

网友:
病毒的是一个文件,而并非一个文件夹,它只是一个AUTORUN.INF  一个文件夹图标的假象,实际上是一个文件,这样做也没什么用

网友:
赤子威龙说的有道理,你可以做一个文件放在那试试。

网友:
恩,用这个方法很多年

网友:
学习了。试试看

网友:
一点启示,楼主抛砖引玉,不错
支持下

网友:
这个方法我要已经知道了,其实最关键的是,建立一个无法删除的文件,让病毒每次创建都失败,这样才能保证不中毒。因为,现在的病毒可以很轻松的将你的文件删除,所以无法删除的文件是关键。

网友:
12楼的才是正解,主要是建一个无法删除的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病毒建立文件并非是手工方式建立的,而是程序建立。而程序建立的文件,如碰到名字相同的即失效。所以建立一个名为“AutoRun.inf”〔即系统标准的配置文件(名)该文件即系统访问这个驱动器(盘)时,自动读取文件内的配置信息自动执行相应的操作,往往是病毒作者的目的〕的文件夹,病毒就不能建立相同的文件,从而达到预防病毒的效果。

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建个这样的名字的文件夹,然后弄几个病毒,看看能不能感染上。

网友:
没法得。 我试过 就算是无法删除得 也会中这个病毒。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得对。程序既然能建立新文件,它当然可以删除旧文件。既然病毒制造者准备感染你的优盘了,显然他的程序不会“碰到名字相同的即失效”。他一定会删了你放在那里的文件,然后建立新的。

网友:
我理解您说的可能是“如果在微软的explore.exe进程中做新建文件夹动作,碰见名字相同的即失效”。但是病毒显然不是explore.exe,病毒是另一个进程,它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它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处理文件,和explore.exe可以完全不同。这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真的假的?如果病毒直接覆盖过去呢?不过还是来试试了。谢谢lz哈

网友:
这样做绝不妥,做病毒的哪哪有这么傻的。首先要搞清楚文件夹与文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算它们是同名,因为它的本质不同,一个是文件,一个是文件夹,所以在一个目录里,只要不是文件或文件夹同名,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如果按照楼主这样的搞法去弄,很容易损坏U盘,切勿尝试……

网友:
回去试试看看

网友:
这和包治百病,长生不老一样,谁想信。标题就不能让人想信。只能说是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
不错  这个方法一直很NB

网友:
晕,百家讲堂 啊!!!

网友:
这样做也损坏U盘?如果这样那U盘还是趁早扔了好。。。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我是菜鸟

网友:
还要创建个不能直接删除的子文件才行  这样才能使autorun文件夹才能 不轻易被删掉
DOS下运行
md c:\autorun.inf

md c:\autorun.inf\killvirus..\

要删除时

rd c:\autorun.inf\killvirus..\ rd c:\autorun.inf

或者

rd /s /q c:\autorun.inf(强制删除autorun.inf文件夹)  这句就更直接了,所以病毒只要在写个类似的命令,你的方法就无效了..所以这方法对现在的病毒来说   根本不放在眼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样的, autorun.inf 虽然是个文件夹,但病毒的后缀是INF是一个可编辑文本,在windows里无法创建2个一样名字的文件, 不管是什么类型 只要 文件名完全一样就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子吗?我怎么不知道,受教了

网友:
大家说的u盘到能不能防毒那防毒的U盘什么原理

网友:
我上次用U盘免疫工具把U盘免疫了,U盘中就有了一个autorun.inf 文件夹,我还以为是病毒,每次插电脑360都会提示说U盘中有与病毒相似的文件,提示是否删除,我很久都没有理他,不过后来还是中了病毒,我的U盘中的文件被病毒给感染了,把正常的文件夹给隐藏了,放在外面的是几个.EXE的隐藏后缀名的病毒,我一气之下把这些全删掉了,连那autorun.inf 也给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这种说法有错误。 比如文件夹名字是1 .一个文件叫1.txt, 他们其实名字不同。
你把文件夹改成1.txt 。 他们不能同时存在一个目录下

网友:
这方法不行的,而且如果要防毒至少得转换到ntfs文件系统利用高权限修改autorun文件夹无任何人可访问(包括对对象的父项继承权限).而ntfs这样的日志文件系统本身对U盘有损害.

网友:
病毒是文件啊!不是文件夹没有的

网友:
这个方法只能挡下AUTO病毒还行,其他的一概失效,不怎么样。
该中毒的还是会中毒的
现在的U盘免疫软件都用的是这个原理

网友:
简单实用,呵呵!

网友:
没有用的,会被病毒覆盖的。

网友:
真的假的?如果病毒直接覆盖过去呢?不过还是来试试了。谢谢lz哈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它是一个文件来的,要想有这个可以找个U盘免疫器一免疫就有了。

网友:
有道理~~试试先

网友:
26楼是正解!自己去试下就有答案了。

开始--运行--CMD
md c:\autorun.inf
md c:\autorun.inf\killvirus..\
要删除
rd c:\autorun.inf\killvirus..\ rd c:\autorun.inf
或者rd /s /q c:\autorun.inf(强制删除autorun.inf文件夹)

网友:
做一个文件试试先!

网友:
17楼的我认为说的有道理

网友:
想想楼主的 方法    肯定没坏处哈哈

网友:
你的方法已经过时了,我也会啊

网友:
设置只读就完了吧

网友(2010-10-07):
说永远不中毒太早了,现在文件夹同名病毒,中毒后病毒跟文件夹图标一样的,一点就中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 回去试试

网友:
只有一点用而以,对有些病毒没用。如EXE病毒

网友(2011-01-04):
这样做不会被杀毒软件杀掉吗

网友:
你们都太小看病毒了。

网友:
病毒不会覆盖吗??

网友:
感觉好用的可能性不大   有用过的没  说下效果

网友:
病毒多种多样,不是简单的建个文件就可以防范所有的病毒

网友:
我想如果就这么建个文件夹就可以不中毒.那也太简单了.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对C盘有没有功效

网友:
这种方法只能对付autorun病毒,对其变种还有其他病毒就不是用了。

网友:
有这等好事。试下先

网友:
这个方法只能防止autorun的病毒,其他的病毒还是会中滴

网友:
真的能行吗?怀疑???

网友:
现在很多病毒都不这样了

网友:
起不了什么作用

网友:
量产了也不中病毒

网友:
晕早就知道了,不过这样也不保险,不如在autorun.inf文件夹下再建立以个后缀名为 “...\”(不包括引号)的文件这样才保险一些。
要建立也很简单,用命令提示行的md命令就可以建立了,方法如下:
以G盘为例 cmd /k md G:\autorun.inf\任意文件名...\ & exit
打开方法如下:
以G盘为例 cmd /k start G:\autorun.inf\文件夹名称...\ & exit
删除方法如下:
以G盘为例  cmd/k rmdir /q/s g:\autorun.inf\文件夹名称...\ & exit

网友:
我来补充一点,新建一个文本文件重命名为'autorun.inf'把文件改为只读属性才行,不然病毒还会改变autorun.inf文件。

网友:
真的吗?我去试试,好用就去卖钱去

网友:
这也能加分,比楼主方法更高级的,早在4年前就有人发布了~
直接建立不能删除和覆盖的AUTORUN

网友:
试试看看吧 谢了

网友:
这么 说 对硬盘 也是有用了 呀!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哦

网友:
管用吗?回头我也试试看。

网友:
这个管用吗,照这样说在每个硬盘分区建个这样的文件夹不是电脑都中不了毒了???

网友:
此方法有他的局限性,可以杜绝AutoRun类型的 病毒,如果是其他类型的病毒就没辙了,一个好的使用习惯也蛮关键,再说常在网络走,哪有不中毒的!

网友:
真的吗,我也试下

网友:
到底有用吗?

网友:
晕 这个根本不行 我相信硬保护不相信软件 这样只是能防一种病毒 你竟然敢说永远不中毒!!

网友:
还是有用处,但是老实说,作用不是很大,现在病毒大多都不用这个文件了

网友:
要是这样就ok了杀毒软件就无用武之地了

网友:
新建的那个文件能上删掉?能删掉就不能防毒!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用呢!那么多人说没用!有用过的朋友请给下意见

网友:
我试过,但一样中毒了。中了文件夹病毒

网友:
没有太大的作用,曾经也这样做过,最好的办法就是把U盘禁止写入,要写的时候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