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进到windows启动界面停住,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8-30):
DELL   进到windows启动界面停住  就是WINDOWS启动滚动条之前停住,进不了系统   键盘也没反映     DOS 使用正常   本本高压板的5V没有 我从别的地方接的 不知道有没关系 高手指点 谢谢  不能进PE系统

2010 11 22  今天修好 是南桥 坏了  更换后正常

网友:
接5V电压要注意时序问题,感觉这故障像南桥问题

网友:
按压南桥试试吧,应该 南桥虚焊了

网友:
加焊南桥不得在刷BIOS

网友:
在仔细的查查,,一般南桥原因比较多

网友:
用最小系统法试试,去除其他外设

网友:
这问题应该 系统 硬盘 内存 南桥这几个可能性最大!!建议重简单到难多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修过一个是d630的当loge后来做显卡好了

网友:
试一试能否进BIOS,不能进  则可能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我去除了硬盘 用的 PE系统的就是这样一进就死  用硬盘的系统 到滚动条的时候 几秒动一下 半天也进不了系统  还有就是 高压的5V丢了 是不是南桥的5V也没了呢  没图纸  谁有呀给个  DELL PP36S

网友:
我也赞成是南桥问题,因为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把光驱拆下来,遇过好多在滚动条死机的都是光驱造成的

网友:
你想过高压条5V的电压怎么出不来呢? 是不是这里影响的。 看下图吧 有可能是 EC 或者南桥坏了吧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外部到内部来测试吧。

网友:
不要猜 要找图纸看  乱动 只会搞的越麻烦哦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