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2V可以用个ATX里的12V供电吗?

楼主(2010-08-30):
如题,显示老闪,不是一直闪,比如家里的电磁炉一开就闪一下,电压有波动就黑一下,原来是4A的换了5A的电源上面有条纹,想买个稳压器吧,又太贵。我想用ATX的12V不知行不行?那个ATX有14A, 有影响吗?会烧吗?

网友:
可以用。

只柱机电源足够强,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只要的的主机电源功率足够大就可以。以前好多联想的台式机液晶显示器 都是主机电源供电的

网友:
以前有的客人不舍的买适配器,我就是这样改给他们用。

网友:
可以用~单独给上面再接个3A左右的保险,以免显示器短路烧电源

网友:
刚刚改了下,第一次可以正常进入,关机后再开就是进桌面就显示无信号,机子是正常进入系统的,我用的WIN7,我用VGA模式也不行,以为功率不足,去掉了个硬盘还是不行,PE可以正常显示,电源航嘉钻石版的300W,应该没问题,不知道咋回事,我现在把原来的适配器拆开把里面的两个16V1000UF的电容换成16V1500的了,我试了下貌似好了.

网友:
可以用的我自己改的液晶也是用这个

网友:
可是可以用 换是换个适配器合算  到时别把ATX电源搞坏了不合算。